同学
触摸屏软件是GT Designer2 Version 2 中文版,仿真软件是gss2,不能仿真

楼主(2008-12-30):
我用的触摸屏软件是GT Designer2 Version 2 中文版,仿真软件是gss2,
系统环境设为GTO940不能仿真,改为GTO1100还是不能仿真
怎么不能仿真,如何解决?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
参考一下仿真软件的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070.html
还要配合PLC的仿真软件使用

楼主:
先谢谢站长指导,
但是手册下载了打不开,阅读软件自动关闭,
伤脑筋啊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要配合GX-SIMULATOR,并且两个语言版本要一致

网友C:
同意3楼的,必须都是中文的

网友D:
是的.中文.我也碰到过.后来都装中文.就可以了.GX要大于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