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怎么设置?

楼主(2008-12-30):
USB转RS232的连接电缆在PLC中怎么设置才能和PLC通信?谁用抓图的形式帮我解答一下,以前没用过USB的,只是现在老板要用,而且是韩语的,搞不明白。

楼主:
我这样弄不行,驱动也装了,COM口都换着试了的

网友A:
因为目前所有的USB转换器都是转换一个虚拟的串口,因此在系统的设备管理器中的端口选项内找到虚拟出来的串口编号,比如Ztek常用的虚拟串口编号为COM8
而因为是虚拟的串口,因此在编程软件中也应该选择RS232传输,并将端口设置为前一步找到的虚拟串口编号比如这里设定为COM8
因为USB转串口线的稳定性欠佳,因此不能保证总是能正常使用,推荐使用原厂的USB编程电缆或者使用PCMCIA转串口卡。
当然,如果非常贵的转换线还是比较稳定的,如MOXA~~
以上

网友B:
2楼正虎点

网友C(2010-10-22):
2楼说的很详细,赞同!

网友D:
宇泰有生产UT-880,有带光盘,要设置什么呢,
www.szutek.com
021-51708163 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