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发电机零线要与变压器接地系统要相连接吗?

楼主(2008-12-30):
我厂新装一台发电机(旧的),今天首次发电,出现以下问题,1.有的设备漏电,(外供电时不漏)...2.部分数控显示电子元件烧掉,(如整流器,三极管,变压器)...
3.还有几个接触器,和液压电磁阀线圈烧,
损失可大了,不过其它大部分设备可以正常操作,再说说发电机状况,电压约为411V,(外电压386V),电流约为额定电流一半,240A(450A),最大值得怀疑的,是接地
系统,发电机零线没有接变压器系统地线,请问大家,这是以上出现故障的主要原因吗?

网友A:
你把发电机的中线和变压器的中线接在一起,就什么事都没了。

网友B:
估计是电压过高问题,因不是全负荷,可以把发电电压降低点,用发电机发出来的电质量不太好,不要经常启动大负荷的设备,不然对于电源要求比较高的设备产生很大的影响

QQ:84818626

网友C:
控制发电机转速,也就是严格控制发电机输出电压!!

网友D:
很在可能是接地原因引起的.

网友E:
发电的时候电压不稳定吧,大功率设备频频启动,以前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大家,故障已查出,以上大家说的都有道理,电压不稳定是其一,中性线末连接变压器中性线是主要原因,因我厂有的设备是与地线构成220V,因发电机地线末接,相当于零线缺相,因此线圈烧,,,,,,,,而有的设备漏电,是因为接地保护,发电机没有接地线,有的设备漏电,又不能通过接地线到地,所以电压残留在外壳上,.......希望以后有碰到此情况的,一定发电机中性线与变压器中性线相连,避免损失...

网友F:
典型的中性点漂移
下载积分:+2(wsandlqj) 鼓励一下!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G:
1楼和8楼的正确,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系统中,中性线是不允许断开的,否则会发生谐振问题的,会造成【特别是对供电要求高的电子设备】损坏的。

网友H(2009-01-29):
8楼,9楼的有道理

网友I:
中性点漂移
受益不浅

网友J:
多谢各位指点!学习了!

网友K:
1楼和8楼的正确

网友L:
中性点飘逸的问题

网友M:
1楼8楼说的很对,这些事本来是可以避冕的。

网友N(2009-04-18):
最好把零线和地线分开接

网友O:
专家们啊!!!

网友P:
发电机零线要与变压器接地系统相连接在配电安规里是不允许的,最好的做法是发电与市电采用四板双刀开关,发电机的中性线要有单独的接地体,这样既安全又可靠。

网友Q:
没用过发电机,学习一下,先记着.

网友R:
电压调低一点,中点必须牢靠的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