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值不正确?

楼主(2008-12-30):
如图!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网友A:
建议把32位除法DDIV改为16位DIV除法(DDIV包括c220.c221)
下载积分:+1(lwj) 热心助人!

网友B:
建议你清除一下PLC里面的缓存
再将程序下载进
类似的事情我以前有遇到过
下载积分:+1(lwj)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各位兄台!问题已解决!原来寄存器D251已被使用所引起!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