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A700变频器,使用无感向量、向量控制时为何速度不能超过120Hz?

楼主(2008-12-31):
已试过许多方式
A700在参数设定正确上
可在V/F模式上400Hz(完全没问题)
但为何无感向量控制&向量控制无法超过120Hz?
一超过就会马上被限制在那边
不管使用通讯或是0~10v,或是PU操作,都无法上去
是否有朋友能够解答此疑惑?
或是有某些特殊参数要设定???
或是三菱天生的缺陷吗?
先谢谢大家~麻烦了!

楼主:
没有工控的朋友可以热心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我使用三菱变频器的时候,从来都没超过100HZ
只用过其他厂家的搞过上千HZ的
但我想很有可能在使用矢量控制模式的时候,有一个参数设置了上限
把这个频率卡死在120HZ了
当然我是直觉... ...
建议您这个问题最好打400-821-3030
然后转变频器部门确认一下

网友B:
基于矢量控制的速度有限制的,不能超过120Hz

网友B:
可以参考参数807。808,809
和V/F的控制室不同的参数组

楼主:
请教dario_es兄,看了那几个参数之后似乎为"转矩控制"时的参数,不知道是否在速度控制时也有效用,但若有效用,设定范围也只能在120Hz,而无法到400Hz的程度。
回大站长YMMFA:之前已经问过变频器部门的人,他们回答说要询问日本呢,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部份,真昏
先谢谢大家的回覆,小弟我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