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1):
我想问一下三菱PLC给伺服发脉冲的时候,如果中间需要停止一下,然后接着继续发,程序应该怎么来写啊,或者有什么标志位啊?

网友A:
怎么没有人来加答呀

网友B:
"如果中间需要停止一下,然后接着继续发,程序应该怎么来写啊,或者有什么标志位啊?"

没有什么标志位,只能比较D8140或D8142,然后重新发送脉冲。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中间需要停止一下,然后接着继续发,程序应该怎么来写啊,或者有什么标志位啊?"

没有什么标志位,只能比较D8140或D8142,然后重新发送脉冲。

这个方法我也用过啊,设定值与D8140或D8142做比较,然后重新发,但是有时候位置是对的,有时候就不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这个方法我也用过啊,但是有时候位置是对的,有时候就不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用什么信号去停的?怎么个接法?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版主诉说的停止发脉冲是不是通过比较  断开 驱动 发出脉冲指令的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我也用过啊,但是有时候位置是对的,有时候就不对,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用什么信号去停的?怎么个接法?

我就把指令前面的信号断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诉说的停止发脉冲是不是通过比较  断开 驱动 发出脉冲指令的触点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3

网友D:
M8034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M8034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M8034行不行啊

这个好像不行吧,只是禁止,但是脉冲好像还在发的

网友E:
停的时候不让D8140清零就可以了,位置不准,要看速度和电机的惯量,适当减速再停止。也可能存在干扰信号,看看双绞屏蔽线是否有问题,是否有动力线对信号线干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