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人机的语言设置问题

楼主(2008-12-31):
各位大侠;在下有一个三菱的人机型号是F930_BWD想显示中文,在人机手册里我查了F930_BWD的型号只可以设置显示日文和英文,只有
F930_BWD_C的可以设置显示中文,请问高手怎样设置才能让F930_BWD的人机显示中文.我的邮箱是
jiangwei8603@126.com
,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显示中文的话
你打开编程软件,直接输入中文就行了
资料上说的中文,日文,指的应该是系统菜单里面,而不是用户编辑的画面
F930GOT-BWD-C 系统菜单是中文的
F930GOT-BWD-E 系统菜单是英文的
F930GOT-BWD 系统菜单是日文的
但是上面三种屏,你都可以编出中文的画面的
而且930可以重新刷OS的

楼主:
谢谢站长,请问我在FX_PCS_DU_WIN_C软件里编程时是中文的介面,但是把编好的程序一写到GOT里就显示看不懂的乱码,请问下
那里需要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