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软件

楼主(2008-12-31):
在OMRON PLC中时钟当前值的改变如何进行调节!?谢谢指导!!!

网友A:
OMRON的我不了解,三菱的可以直接修改对应实时时钟的D
欧姆龙应该也有相应的存储器,查一查使用手册上有没有相关的
还希望其他高人回答一下

网友B:
不同系列的PLC对于时钟的处理是不同的,请楼主说明使用的PLC系列。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