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请问触摸屏的数据格式必须和PLC的设置的一样PLC才能正确运行吗?

楼主(2008-12-31):
请问触摸屏的数据格式必须和PLC的设置的一样PLC才能正确运行吗?
请问触摸屏的数据格式必须和PLC的设置的一样PLC才能正确运行吗?
还是不一致也可以吗?
比如PLC是"无符号二进制格式" 而触摸屏中使用"有符号二进制格式"可以吗?
有于没有实物试验,请教各位?
谢谢!!

网友A:
当然要一样.

网友B:
好東西,就支持一下....谢谢分享!
cnydb

网友C(2009-03-14):
比如PLC是"无符号二进制格式" 而触摸屏中使用"有符号二进制格式"可以吗?
可以,但如果PLC内的数值大于32767(7FFF)的时候触摸屏会显示负数。

网友D(2010-05-12):
这是必须的。不然显示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