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专家指教!!!

楼主(2009-01-01):
各位专家老师:元旦快乐,下面有一点点小疑问想请教大家一下,请问咱们的网站上朋友讲的制作欧姆龙CPM2A到计算机232口的编程电缆的线序图,应该怎么用啊,我插到PLC后点击传送里面的传送项目都不能激活灰色的,不能传输数据,我用的是7.3版软件。 还有PLC里面的SPED指令在一个程序里有没有使用次数限制。谢谢大家。我刚刚接触欧姆龙设备,以前用三菱的。

网友A:
7.3限制版的有很多不支持,你还是下载个CX-ONE或者CX-P 5.0, CX-P 6.1吧。是在不知道怎么连接PLC,就选择自动在线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yjp-gyl) 热心助人!

网友B:
连接方式SYSMAC WAY

网友C:
二楼提示这点很关键,串口连接.

网友D(2010-05-11):
直接连SYSMAC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