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做复杂PLC程序时,怎么样才能让人很容易看明白

楼主(2009-01-01):
分几个部分做大家是否同意,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大家都来讨论一下

网友A:
加注释就不用说了,
在三菱中可以加注解,将程序分为一段一段。查找的时候在注解中查找也很方便的。
OMRON CJ系列的程序被分成32个任务。自然更方便了。

网友B:
输入与输出,最好能用逻辑图表示就一目了然!

网友C:
将复杂的动作分成几个部分来写,如输入IN的一个部分,输出OUT的一部分,其他的如马达的通信又一个部分,这样会好点吧!!!!!!!!!!!!!!!!!!

网友D:
我觉得首先得做任务流程图,分部编写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楼主:
IN的一个部分,输出OUT的一部分,其他的如马达的通信又一个部分任务流程图,分部编写

网友E:
这就要看你的思维是否清晰了,如果思维方式不好,不管用什么方法,写出来的程序,虽然可以完成任务,但是会即复杂又繁琐,看起来也很混乱,如思维方式好的话,同样是复杂的程序,也可以写的很简单啊,看起来也是简单明了/

网友E:
所以,有一个好的思维方式是很重要的

网友F:
西门子PLC 用块,和高级语言一样.输入输出定义好就行.
我不喜日系,原始...
http://www.minyantech.com
上海敏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minyantech.com 专业的控制系统设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西门子PLC 用块,和高级语言一样.输入输出定义好就行.
我不喜日系,原始...
http://www.minyantech.com
谁说日系没有FB 没有ST? 原始?你试试呢,别做井底的青蛙

网友H:
把输入和输出分开来写要好一点

网友I:
个人觉得有个流程图要好一些

网友J:
逻辑关系很重要,保持头脑清醒。把每个逻辑动作的in  out尽可能紧凑。

网友K:
一般编写程序应该1.手动控制一部分,2.自动控制一部分,3.故障信息提示一部分,4.马达控制一部分。这样分段编写应该容易查找一些!

网友L:
先编写好线性程序,然后再打乱程序的先后次序。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一般编写程序应该1.手动控制一部分,2.自动控制一部分,3.故障信息提示一部分,4.马达控制一部分。这样分段编写应该容易查找一些!

尽量做好注释;用西门子SAMATIC MANAGER这样的软件时更好,把各个功能做到不同的功能块中。
补充下,按照设备实际动作流程一步步往下写~
暂时就能想到这个了。

网友N(2009-02-20):
有一个好的思维方式是很重要的同意

网友O:
有一个好的思维方式是很重要的,例如:先将报警回路写在部首,再写主程序!

网友P:
元件注释要清晰。最好有流程

网友Q:
LZ脑子进水啦,只有把简单的做成复杂的道理,哪个把复杂做成简单的道理,不想混饭吃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LZ脑子进水啦,只有把简单的做成复杂的道理,哪个把复杂做成简单的道理,不想混饭吃了?

这个好像是国内自以为很牛的编程人员惯用的伎俩哈!
无耻,只知道骗人钱财,不晓得自己提高!

网友S:
加注释就是好办法!

网友T(2009-0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