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X系列PLC能否向手机发送短信(PLC内软元件数据发送到手机)

楼主(2009-01-01):
请教各位FX系列PLC能否将指定的软元件数据以短信的形式发送到手机
?需要怎么配置?或有其它什么好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我以前在工控论坛上看到过介绍。将PLC跟MODEM通信。还可以将数据转换成阿司克码编成汉字。发到你手机里。具体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B:
没用过,应该有可能吧

网友C:
应该可以吧,不过没搞过,有搞过的进来说说啊。

网友D:
DCS就可以,PLC要加网卡MODEN之类的东西

网友E(2009-02-09):
搞过的人进来给分享一下吧!!!

楼主:
谢谢wweitree指点
山登绝顶人为峰

网友F(2009-03-21):
也就是远程监控

网友G:
好提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