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缆稳定性比较

楼主(2009-01-02):
现看资料有以下型号的USB-SC09 USB-SC09+ USB-SC09-FX这三种接口的编程电缆同三菱PLC和电脑的通信哪一种质量好,一点性能稳定一定.谢谢大家

楼主:
怎么没人自己先驱者顶了

网友A:
都差不多好不到那去的,都是国产的,我就不用USB的接口

网友B:
只用过USB-SC09,
真不知道USB-SC09,USB-SC09+ USB-SC09-有什么区别?

网友C:
觉得都差不多!!!

网友D:
我一直用老掉牙的NEC本本,一直用COM口的电缆,从来没有因为PLC联机烦恼

网友E:
说实话 只要涉及USB转232,都可能不稳定,这是由USB转232的本身特点决定的
并且这种转换方式很认笔记本的主板的,有些笔记本不管用哪种USB转232都不稳定
想要稳定可以考虑PC卡转232

网友F:
我用的是USB232的电缆,一直很好用,他要装驱动和设置端口

网友G:
都差不多!!!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