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直流电机调速都是用电位器调的,有什么办法可以和PLC联系起来吗?

楼主(2009-01-02):
控制调速的是一块调速板,板上面有个电位器来调,电位器是4K,2W.有什么办法能利用PLC来控制它吗? 这是我今天找了一下午的资料.能取代这个4K,2W的机械式电位器吗? X9511是IC,我怕他没有这么大的功率.2W.大家来讨论下.关于详细的说明在文档里面.
新建 文本文档.txt

楼主:
自己顶一下,考虑过用DA模块输出模拟量,0-5V,0-10V电压,4-20MA电流,这个又怎么和电位器衔接呢?期待高手.....................

网友A:
模拟电位器,FX2N的不支持。

楼主:
楼上的能否说的详细点,谢谢~!

楼主:
我要的是数字电位器

网友B:
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有到达那种水平,
你回复这么多做什么? ~~~~~~~~~~~~!!! 感到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