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谁做过收卷机啊(张力控制)

楼主(2009-01-02):
新年好,问题求助,请各位帮忙,
公司设备,是贴合、收卷一体机,涉及到张力控制,上位机是PLC+HMI
工作过程:将材料通过一个牵引轮和收卷轮,与另一层材料(通过另一平送轮送料)贴合然后一起收卷。
问题:牵引轮和收卷轮,共需要两套电机(陪减速器),方案1,用变频器+普通电机带动;方案2,用伺服或步进电机带动;
不知道哪个方案好?
有谁做过,给点建议,万分感谢!

网友A:
速度不是很快可以用变频器矢量控制功能

楼主:
回1楼:
速度不是很快,要用专用的变频器吧,价格怎样,电机在3KW左右

网友B: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4913&page=e&#a
这个贴

楼主:
回何衔进:机械式的容易磨损。

ygwpxq

网友C:
首先要告诉他人用在那方面,否则如何答?橡胶行业吗?

楼主:
回ygwpxq:皮革的,需要一定拉力,使皮革变形到一定厚度,精度为0.1MM

网友D:
这个简单啊,和印刷机的做法差不多,就一个主机和一个卷取就是你说的牵引和卷取,我和现成的程序,真的有需要很我联系,180669190

网友E:
你这个用丹佛斯变频器,AB,ABB或者其它如国产汇川都是很好的控制器,价格并不贵,

楼主:
回wwl2005520:大致的思路如你所说,程序也不是关键,关键是系统配置,现在还不清楚需要哪些东西。如果用变频器,是否要用到专用的变频器?还有需要哪些传感器读取实时数据用以反馈?

楼主:
回xlxlab:你说的变频器是普通型的?控制器是不是指的同步控制器?
AB、ABB的东西好像很贵啊,控制系统我们的成本预算在3W左右,是不是很难做到?

网友E:
价格并不贵3KW的大概在4K左右,关键是你需要用到这么多功能吗,如果速度不是很快,就用国产变频器如汇川,海利普V系列的就可以做到,当然还可以用力矩电机来操作,但看你要求能否达到,主要看你是注重力矩还是线速?

楼主:
thanks!祝你工作愉快!

楼主:
注重的是力矩

楼主:
是不是用一个普通的变频器,再配上一个力矩电机和减速器就可以实现,还需要什么传感器么?

网友D:
回langman 的话,如果用带有卷径计算的的变频,我推荐用汇川比较好,用起来比较简单而且他们的服务很不错,尤其是杭州的代理商`众安`.
至于你说的配置,按我个人的做法是,例如三菱一个主单元,一个AD模块,一个DA模块,外围一个摆辊反馈以及两台安川变频.,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wwl2005520 的回答!
目前我选择了三个方案:一,用变频器控制,如你所说
二,用张力控制器+磁粉离合器+普通电机(带减速器)+传感器
三,用力矩电机+控制器
以上说的都是关键的配置,其他的像PLC、人机、AD/DA按需要加。
第一次做这个东西,烦请各位建议。

网友F:
你的收卷是主动还是从动?

网友F:
要求不是特高,用plc+d/a+变频器+编码器反馈做成闭环就可以了。

网友G:
用适量变频器启动力矩控制就行,不过力矩给定要随卷径的大小而变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H:
变频器用安川(g7),汇川(md330),施耐德(atv71)通过卷径计算

网友E:
力矩电机有专门的力矩控制器,价格不贵几百元而已,当然老外产的除外,要不要传感器看你是否是想做成自动的还是手动,手动就由人的经验判断力的大小,而自动的就需要用到传感器,这个价格就贵一些,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楼主:
要自动的。

网友E:
不知道你这个是否是连线生产还是独立运作,如果是连线的话还要考虑这东西是否能用主PLC通讯或者通过端口或者模拟量来控制它这个控制器,有些自动的可能有MODBUS总线没有就用端口或者模拟量,这个要了解清楚,如果是独立运作就用手动或者简宜自动带传感器的就可以了,

网友I:
速度不高的话用矢量变频器就可以了,伺服最好.

楼主:
这个是独立的。刚问过三菱的控制器,说是带模拟接口,这样我只有在PLC端增加个D/A转换器就可以了

楼主:
stone_duan:听到很多人在说可以用矢量变频器,倒也在考虑中,不过变频器可以控制扭矩么?不然怎样怎么去控制张力,是速度,还是用外部张力传感器反馈,前者感觉算法会很复杂,后者成本会很大。
用伺服的转矩控制倒也可以,接张力传感器,用以反馈。

网友J:
用丹佛斯变频器FC301 加普通交流异步电动机加编码器就可以了,用台达VE系列加普通交流异步电动机也可以,交果不错,速度也可能达到200多米.

网友K:
用变频器+变频电机,想要好点的,就用安川G7的,电机可用东元的,或 用台达的H2 PLC +DOP A系的HMI +台达的VFD 变频,一个收一个放,应该好做的

网友L:
如果是中心式收卷 三肯的卷绕专用变频器不错 配合张力架或者压力传感器 卷绕效果很好 我用过 如果式底辊或背负式收卷 普通变频就可以了

网友M:
http://www.minyantech.com
张力没法用步进吧.??????
我没用过......
上海敏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minyantech.com 专业的控制系统设计。

网友N:
你说的这个是复合机吧,我有现成的程序和方案,用变频器矢量控制
zhaoyanjun20@163.com

网友O:
http://gkjy.5d6d.com/?fromuid=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