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2):
我用了很多的变频器,对于要求不是太精确的设备一般国产的变频器都可以满足控制要求,最近我公司开发一种设备,工作性能原理模仿德国的一种设备,不过在变频器控制精度上远远达不到,德国人采用的是德国的伦次变频器,可以在0.0秒减速或停止,可国产变频器停止时间最小的也要0.1秒,无法满足控制要求 ,现只好采用多段速来分级减速停止,这样增加了PLC的开关量,控制要求也没德国人的那么完美了,想采用德国伦次变频器可价钱又太贵了,要上万块,为了减少成本,也不能用伺服系统,很为难,不知道国产变频器有没有能在0秒或0.01减速停止的?

网友A:
还没看到过
用诚信的心做事,用感恩的心做人

网友B:
没办法,人家的东西贵就贵在这里啊。

网友C:
本人对国产变频器的使用有一定的担扰,不要说你说的那种功能,就是普通的功能都做不好.如果有条件我劝你还是使用国外著名品牌.

网友D:
0.0秒减速或停止,是伦茨的一种设置,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楼主:
楼兄说是意思那设置只是假的?不是的,是真的,用国产的怎么都没有那功能,最后还是用德国的伦次变频器完全可以达到那效果,有这个功能.因为设备原装用的就是这样的变频器,设置参数设备次料上都有的.

网友E:
国产变频达不到你说的要求,但可以从外围去考虑来解决,比如在电机上增加电磁抱闸,掉电就停,效果很好,也可考虑气闸等来弥补变频的不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0.0秒减速或停止,是伦茨的一种设置,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是不可能做到的。

楼主:
电机本身就带有杀车的,现在想解决的问题是从高频瞬间减速到低频,减速瞬间时间也就在0.01秒,并不是要它杀车,是要减速到低速运行,现在我采用变频器分几个段速减速实现,一次直接从高频0.01秒降到低频国产的变频器无法实现,因为最小只能在0.1秒的减速

网友G:
我单位使用的变频器,对减速时间要求不高,要求高的一般使用伺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