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能保救命的问题!

楼主(2009-01-02):
我用了安川GDM20ADA的驱动器,配了增量型的17比特的电机,我用的欧姆龙CPM2A的PLC用的是SPED指令,控制伺服电机的动作,我的各项动作都按控制要求完成了,电就是在停止后有滋滋的声音,那种声音我不能形容的太形象,有时后有有事没有,我用驱动器的面板检测了它的实际速度,在停止声音响的时候有1转和0转的速度闪,一会1 一会0 ,我用的是位置控制,我就把驱动器的Pn0000变为000b0,Pn0001改为00010位置模式选择,再者就是把Pn50A改为8100 Pn50B改为1648 ,这是把正反限位禁用,再者就是电子齿轮比 分子 32768 分母 125 别的没改别的了。请哪位朋友知道怎么回事,请留下宝贵意见,谢谢!拜托!

网友A:
是不是停止状态下有干扰脉冲?

楼主:
怎么证实是这原因,应该怎样处理呢,请详解 谢谢

网友B:
一会1 一会0应该是电机的振动造成的,环境振动。

网友B:
一会1 一会0应该是电机的振动造成的,环境振动造成电机轴的微动,编码器检知出驱动器不停的纠正就一直一会1 一会0会有声音的。

网友C:
把增益调小一点,你调太大了,往回调一点没声音就行了

网友D:
脉冲电源不干净,你把脉冲电源接PLC的24V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把增益调小一点,你调太大了,往回调一点没声音就行了
同意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F:
电机的刚性没调整好,可用软件进行自整定啊

网友G:
试试调一下分辨率跟电流的设置可能是太高了

网友H:
就幾個問題影響的:
1增益調小點,
2,控制模式調整的是否正常.
3,5v信號錢最好不要和24v共地.
4,剛性調節.
5,電子齒輪的比列調整的過大.(應確保5000脈衝360度最好)
下载积分:+3(wsir12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诶大家了。

网友I:
同意
引用 网友H:
就幾個問題影響的:
1增益調小點,
2,控制模式調整的是否正常.
3,5v信號錢最好不要和24v共地.
4,剛性調節.

网友J:
看了楼上的解释受益非浅。

网友K:
顺便看看地线有接没

网友L:
也可能是干扰,脉冲输出用屏蔽线试一下

网友M:
把pn100  pn102调小一点就行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把增益调小一点,你调太大了,往回调一点没声音就行了

估计增益有点大了吧?调小点再试试?

网友O(2009-02-08):
收获不小

网友P:
我看不明白. 不过我还是顶一下

网友Q:
楼主//进展如何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就幾個問題影響的:
1增益調小點,
2,控制模式調整的是否正常.
3,5v信號錢最好不要和24v共地.
4,剛性調節.

顶~~~~
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模块/
/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有的请联系我QQ:275548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