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里看样理解

楼主(2009-01-03):
(图片)

网友A:
BMOV是16位数据传送指令,k2m900是组合位元件,后面的k1传送8位。
Z是变址寄存器,mov k0 Zo 是清零的意思
后面BON不知道了,楼下的来回答吧。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楼主:
谢谢指点,这家园真好!

网友B:
都是一家人嘛

网友C:
文件 名吧

网友C:
路过,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2009-02-09):
BON指令,指 ON位数的判断
对照变址寄存器进行运算
BON D1051Z0 M412Z0 K0
就是指D1051的第0-15位有导通时,对应的M412-M427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