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NB2U90R-11PLC下载电缆剖析

楼主(2009-01-03):
富士NB2U90R-11PLC下载电缆剖析,因线路是用胶封住的,不知对不对.这根线花费300大洋.

网友A:
论坛上不是就有NB系列的编程电缆吗?
NB2与NB的编程电缆一样的~~去市场上买个RS232转RS422的适配器,台湾产的会质量好一点,大约人民币80元左右。
然后自己找个9PIN口与RJ45的插头,自己焊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有三菱原装SC09电缆的话,那么自己焊的线只要是25PIN转RJ45的就可以了。
当然,做的电缆一样可以使用在SPB系列的,NB在今年的3月份也就差不多停产了。
以上

楼主(2009-11-03):
线路剖析

网友B(2011-05-12):
非常深刻啊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