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三菱PLC编程高手指教,延时问题

楼主(2009-01-03):
具体情况如下:
PLC内部延时器是否不够精确,他的时间是否长短不一?晶体管输出的PLC,带三项的固态继电器驱动三项电机,为什么他的输出带长短不一样?

楼主:
难道没人搞过???????????

网友A:
不同的定时器,时间单位是不一样的

网友A:
请参考手册

网友B:
有10MS的有100MS的,还有积算的1MS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手册上有时间间隔的编号。查一下

网友D:
是否足够精确要看你的允许误差

网友E:
如果带一个三相电机,为什么不用一个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