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打算使用他激直流电机当发电机使用,使用电枢来带动负载,在输出功率足够的情况下,有下面几个问题,请各位帮一下
1、通过调节励磁电流能不能改变电机的转速?
2、此电机转速的改变是否影响输出电流电压的大小?关系是?
3、通过增加负载的大小还是电机的转速来改变电机输出电流?

楼主:
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他激 ,  是不是励激啊?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

网友B:
它激式电动机又叫并激式电动机,即转子绕组(粗线的那个绕组)与定子绕组(细线的那个绕组)是分别独立的。

作为电机使用时定子绕组接入额定的工作电压,转子绕组接入一个可变的电压(0---额定电压),即实现了电机调速的目的。

作为发电机使用时,转子绕组作为发电线圈,直接带动负载;定子绕组接入一个可变的电压,在转速一定的情况下,调节电压大小即可改变发电输出电压的高低;同样,电压一定,转速的快慢也会改变输出电压的高低。

当然了负载的轻重,也会影响电压。

网友C:
3楼的说法是正确的。理论上虽然能做发电机使用,但专门的发电机和电动机还是有区别的,包括设计,绕组,电机的参数等很多方面,用电机做发电机使用,效率是比不上专门的发电机的。

网友D:
科学在进步,你在退,为何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