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如图,是在FC10块出现的,不明白什么意思。那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这么简单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还没有入门吧
看点基础的

网友B:
这段程序的意思大致为:根据()内的运行结果去决定是否调用FC40

将变量IN0去乘以1000,结果保存在TEMP2中,然后检测前面的乘法运算是否结果溢出,OV为溢出标志位,通过检测OV是否为1来决定是否运算溢出。

为什么要用AN OV呢?如果您知道三菱的话,那么西门子AN相当于ANI,也就是欧姆龙的AND NOT。
因为后续的有用到SAVE指令,该指令用于保存当前的RLO到BR位中去。

而RLO结果则是根据当前的指令运算结果。

因此,这里使用AN OV,此时如果没有溢出发生,那么OV的值为0,由于AN的存在,那么当前的结果为RLO=1,执行SAVE后,那么BR=1。如果有溢出发生,那么RLO=0,从而导致SAVE指令不会被执行,也就不会改变BR位的结果。

后面的CLR指令用于将当前的RLO结果清零(也可以称作为复位)。

A BR  用于检测BR位的状态,如果BR位为1,通过A指令后,那么RLO状态就会更改为1,否则为0.

最后()内的指令讲解完毕,那么()外的A就是用于检测()内的RLO运行结果。如果()内的RLO为1,那么就执行FC,否则,不执行。

以上
  • 下载积分:+2(后台禁止) 热心助人!

网友C(2009-02-17):
    太好了,有水平,不愧为大师,还有例子讲解吗?学习中。

网友D:
    讲得好!学习了!

网友E:
    讲得好
    不过语句表还是让人头痛

网友F:
    cvlsam 您好!感谢你的奉献精神!

网友G:
    讲的太好了

网友H(2009-04-09):
    这段程序应该是从PLC中上传来的。

网友I:
    西门子的语句表感觉很难看懂啊,不知该如何学习,特别是一些变量较多的指令,不明白啊

网友J(2009-05-22):
比较经典,特别那几个括号,我一直没怎么搞懂,现在比较清楚了

网友K(2009-10-11):
感谢大家的热心!

网友L(2010-01-10):
谢谢!讲解的这么详细~

网友M:
引用 网友B:
这段程序的意思大致为:根据()内的运行结果去决定是否调用FC40

将变量IN0去乘以1000,结果保存在TEMP2中,然后检测前面的乘法运算是否结果溢出,OV为溢出标志位,通过检测OV是否为1来决定是否运算溢出。

为什么要用AN OV呢?如果您知道三菱的话,那么西门子AN相当于ANI,也就是欧姆龙的AND NOT。

对你的解释有不同的看法欢迎讨论。
有异议的地方是这句:
“最后()内的指令讲解完毕,那么()外的A就是用于检测()内的RLO运行结果。如果()内的RLO为1,那么就执行FC,否则,不执行。”
首先call是无条件调用语句,也就是说不依赖任何条件进行处理,指定的块总是被调用。(不包括OB)。那么你说的“如果()内的RLO为1,那么就执行FC,否则,不执行。”因为FC的执行不由在执行它时RLO位的状态决定,也就是无论如何FC40都是要执行的,要想达到你说的用RLO位判断是否执行FC40,前面必需要有跳转语句等。

网友N:
我学三菱的,现在在学西门子。语句不好理解,正好学习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