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PLC做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09-01-03):
麻烦哪位高手指点一下用FX1N-60MT-001配合编码器+限位开关是怎么控制步进电机的,一般用什么指令。编码器、限位开关分别有什么用?

网友A:
如果是低速运行 可以用 PLSY 指令 收到限位开关信号 就给出换向信号

网友B:
也想知道 因此顶下

网友C(2009-02-17):
我也想知道,顶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网友E:
FNC 57 plsy k脉冲 k0 y0(1 ) 很好用
下载积分:+1(好运连连)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2009-03-28):
我也不会,觉 得很难。

网友G:
我这段时间正在做这个项目,其实也不是很难.用到的指令一般是ZRN _ PLSV_ DRVI_ DRVA等,要注意的是D8140 D8141 D8142 D8143的作用,还有M8145--M8148的作用.

网友H(2009-05-18):
我以前倒是做过一个步进的控制,就是不知道你需要怎么样控制呢?

网友I:
MALSY k300 d0 y1

网友J:
PLC..满有意思的啊

网友K:
我有一个程序,可以拿去参考下!不过当时没注明文件名

网友L(2009-09-01):
用PLSY指令,用Y0或Y1专用的端口,设定输出脉冲数到步进电机驱动器,再驱动步进电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