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3):
首先很感谢家园,在这里我学到很多很多,还有半年就要毕业,很着急。只好求助
现在麻烦大家问一下:关于步进和伺服定位是否只用PLSY  PLSR  就可以了。 那么三菱PLC中定位指令ABS ZRN  PLSV  DRVI  ARVA 什么时候用
还有FX-VPS-E用于FX2N-10GM/20GM定位这个软件配合什么用?他们三者是否要配合起来还是单独使用即可

望大家别见笑  有很多东西都在这里学习的   老师根本不教

网友A:
你上面的问题没有研究过。忽略。。
FX-VPS-E用于FX2N-10GM/20GM定位,这个软件配合FX2N-10GM/20GM等硬件来使用的。目前官方是英文版的,我汉化了中文版的,发在本论坛了。
步进,伺服,定位是可以单独使用的,有的也可以综合使用,例如一般只要用伺服,很多情况下就会用到定位控制的。
用FX-VPS-E软件给FX2N-10GM/20GM定位控制器编写程序,FX2N-10GM/20GM定位控制器控制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的运行。
步进电机也有单独的步进驱动器控制。道理也是一样。
  • 下载积分:+1(mtjbydd) 热心助人!

网友B:
    FX2N-1PG与10PG有什么区别啊大虾

网友C:
    很想帮你  可惜我也不会  期待高手

网友D:
    也想知道  顶

网友E:
    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F(2009-04-19):
    你好:首先你要明白,PLC做定位不能精确定位,效果差。有些指令你只要晓得那么回事就行了,plc中的指令,尤其是功能指令是为特殊情况而开发,只有在那种场合才用到,这你慢慢理解。FX系列中开发了1PG,1GM定位模块,其替代品为10PG,10GM\20GM,为什么要改变呢,三菱说改变为了更好,的确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劝你看懂1pg,还有放大器说明书,伺服电机大小的选择。举一反三,1PG中看懂参数的意义,控制条件,M吗的开启关闭,采用什么定位方式,定位地址的单位,硬件与放大器的链接,定位模块有的采用差动,有的采用集电极开路方式输出脉冲,机械回零时,零点的接线是不一样,要注意。放大器三菱的你采用MRE-A ,MRJ2S-A,MR-H现在都过时了,你要注意。今天只说这么多,供给你参考
  • 下载积分:+1(mtjbydd)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