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我的组态王软件上显示的数值和我下面仪表显示的数值不一致怎么调节啊,我的仪表是称重仪表,称重仪表由四个传感器给信号进行称重的。仪表再给出4~20MA的信号经过PLC的A/D模块给PLC,组态王通过寄存地址读取PLC的数值进行显示。我现在对下面仪表进行标定的话,下面仪表显示1吨的话,上面的组态王软件才显示800多公斤。而且重量越大,差值越大。呈线性。哪位高手帮解决下。谢谢了。说是调节组态王里面的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应该是你PLC的数据处理有问题吧。
改一下你PLC里的称重换算系数试试。

网友B:
仪表再给出4~20MA的信号经过PLC的A/D模块给PLC?????

网友C:
工程值、工程原始值的设置问题,4-20MA对应PLC的数字量是多少?

楼主:
4~20MA对应的是0~9000公斤。以前别人看人家动过,说是挺好改的,但是不知道改哪啊。。现在人家跳槽了。没人知道了。好可怜。。

网友D:
仅供参考:1、检查四个重量传感器输出信号,分别0kg、1/2量程,全量程时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否正确;2、检查PLC设置的量程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4~20MA对应的是0~9000公斤。以前别人看人家动过,说是挺好改的,但是不知道改哪啊。。现在人家跳槽了。没人知道了。好可怜。。

4-20MA对应的PLC数字量是多少?比如说西门子S7-200 4-20MA对应6400--32000 ,对应工程原始最小值、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