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可以在XP系统里安装吗?

楼主(2009-01-04):
怎么我的装不了,请指教!

网友A:
当然可以
现在不都在xp里面装嘛

网友B:
Wincc6 SP1 版本不可安装在XP SP2或以上版本。
其余版本的Wincc6如果安装在XP SP3下,那么请修正注册表~~一般建议用户安装在XP SP2后,再将XP升级为SP3系统。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