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因为需要添加一段程序,需要用到SFC14,15两个功能块,需要设置出现错误时返回到临时变量MW一个数值。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察看这个变量表?能具体写么?多些。(另外,7楼已经找到方法)

网友A:
1、在Step7软件中菜单插入,插入一个VAT表。

2、双击这个新建的VAT表,然后在地址栏中输入您要监视的MW,并选择要显示的格式,然后选择眼镜符号进行监视。

以上2步骤中请先联机PLC~~

网友B:
上面说得太清楚了
照做就行了

楼主:
多谢cvlsam
这两部我也做到了,现在情况是:别人已经编写好的程序,我要用PROFIBUS通讯添加新的仪器在上面,我想察看哪些变量已经被别的程序使用,哪些没有被使用。你说的那个要一个一个的地址输入进去查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cvlsam
这两部我也做到了,现在情况是:别人已经编写好的程序,我要用PROFIBUS通讯添加新的仪器在上面,我想察看哪些变量已经被别的程序使用,哪些没有被使用。你说的那个要一个一个的地址输入进去查看。

去审视一下自己的提问?

您要检索程序中地址的使用情况?那么请使用交叉索引功能。

网友C:
很好很强大!
cvlsam给我一张名片,以后有问题专门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审视一下自己的提问?

您要检索程序中地址的使用情况?那么请使用交叉索引功能。

新手提问,望见谅。多谢指教。我再用交叉索引功能去看看。

楼主:
今天已经查到
方法:选中Blcok,然后展开“选项”\参数数据\显示\交叉参考。
再次感谢cvls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