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帮忙解释一下m8.0(#)

楼主(2009-01-04):
初学PLC,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请高手帮帮忙
呵呵

网友A:
这个用于保存目前的RLO的状态。
这个指令使用并不多见。
比如:
这里的M8.0存放的就是I0.1与I0.2的运算结果RLO的值。
那么这样做有何作用呢?如果项目中要求I0.1,I0.2控制输出,同时要检测I0.1与I0.2是否同时按下,难道我们需要重复编程I0.1,I0.2吗?
使用该指令就无需了,我们只要读取M8.0的状态,如果M8.0=1,那么说明I0.1与I0.2同时按下了。
其他用途请自行总结。
以上

网友B:
我怎么找不到这个命令呢,(#)命令在那里调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找不到这个命令呢,(#)命令在那里调用
项目树中位逻辑下:
以上

网友C:
M8.0 的值与Q0.0的值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