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940 COM1口 与PC的通信电缆如何连接?

楼主(2009-01-04):
请问一下大侠们,GOT940的COM1 R232C口是如何定义的?我用一个标准的RS232电缆无法与其通信,方法如下:2-3 3-2 5-5 ,请知道的朋友回复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到三菱网站下载F940的样本,上面有!

网友B:
下载线应该是
2------3
3------2
4------6,8
5------5
6,8-----4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