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请教

楼主(2009-01-04):
刚接触姆龙的PLC.请问,现在主流的触姆龙PLC是什么系列的,还有要用什么样的编程软件?

网友A:
目前使用较多的欧姆龙型号有CPM1A,CPM2A,cp1h,cp1L,CJ,CS也用得较多的。
当然原先的C200也有不少用户正在使用中。
编程软件欧姆龙已经统一为cx-programmer,目前最新的版本为8.02版本。
但是就以上那些型号来说,只要用到cx-programmer7.3版本就可以了,8.0的版本主要是应对cj2系列的PLC。
以上
下载积分:+1(yjp-gyl)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