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01-04):
本人电工,今天发现一个问题,0。75KW电机使用0。75KW变频器在50HZ情况下报警过电流,但是在不用变频情况下,使用正常。这是一台带减速器电机(1比10),请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报警电流设得过低了。可以用钳形表量一下不用变频的电流是多少,用变频时的电流是多少,再修改一下变频参数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修改下电流值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C:
是在加速过程过电流,还是运行中,还有你的变频器是单相的,还是三相的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钳形表量了一下,在直接接电源的情况下,电流为1。7安,变频的P54设置为3(可能是三安培,最高是3。6安培)。

网友D:
加减速时间是 多少?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E:
增加加减速时间试试。

网友F:
加减速时间和设定电流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