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转232接口在线死机咋回事?

楼主(2009-01-04):
我用usb转232接口在线时经常死机,不管是三菱、omron、lg都是这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usb不稳定的

网友B:
确实,USB很不稳定,我原来用来连接OMRON灌程序,刚连接上,一点下载就断线,郁闷!!!
估计你的笔记本没有COM接口,建议买个PCI的COM板,这个好用!

网友C:
要能是你这个接口坏掉了你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D:
我也经常出现此现象,在监控中经常发生,搞不懂!

网友E:
现在高配的电脑都没有串口,太不方便了。

网友F:
有没有专用电脑呢?

网友G:
有个USB转232得转换线就是这样,好像是PROFILIC公司的芯片。建议换个转换线,我用Y-105发现还不错

网友H(2009-02-06):
USB转换不好的,最好用带串口的电脑

网友I:
是你的USB--COM的线的原因。不要买那些价格便宜的。我用的那种可以连接三菱,OMRON,SIEMENS的等系列PLC,可以长时间在线监控,从来没有出现过楼主说的死机情况。
这个问题在本家园有过这样的讨论帖子。

楼主:
今天刚买了一个USB2.0的,试了一下还可以

网友J: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