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枚检知工作原理<求助>

楼主(2009-01-04):
各位前辈,技术资深人才,小弟在次讨教: 冲压自动生产线上,素材的搬送全采用ROBOT 真空吸着搬送,在第一台ROBOT上需使用要两枚检知,检测素材的厚度,以防止投入两片.最近我发现两枚检知的控制器经常会出现厚度数据与实际素材厚度偏大 偏小 经常出现误报警. 我怀疑是两枚检知器探头的传输线屏蔽层损坏.以前研究过次设备的前辈能否说说其工作原理, 传输回来的数据是靠反馈的电流大小转换成数字信号的么,我觉得探头与近接检知器相似. 知识互动,不胜感激.

网友A:
多数是感应头的问题,其次是信号放大器的问题,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成套换掉,检测厚度的一般都是超声波感应头,而超声波感应头的使用寿命是特别短的,好点的名牌产品标称使用寿命也就是10000小时(有的只有5000小时)左右

网友B:
没了解。回帖赚点积分好下载

楼主:
谢谢一楼, 我公司另外一条生产线上的两枚检知探头可用了两年了哦! 呵呵 , 最近产量高,我没机会去拆解此设备进行研究,我还以为是探头里面有感应线圈与钣材接触然后反馈一个电流信号在转换成数字信号的咧 ! 小弟接触自动化生产线才一年多,还在学习阶段,再次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C:
还没看到过那东西 学习学习

网友D(2009-03-08):
若需维修可联系我!QQ418513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