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4):
                有谁用过FX0N-3A啊,模拟量读入时数值变化很快啊,一直在正负5的范围波动,是怎么回事啊?输入4MA 没问题的啊,也没干扰啊,怎么能解决啊?拜托高手指导一下啊!

网友A:
FX0N-3A是8位。精度1/250。变化5很正常啊。用2A/D吧! 1/4000.

网友B:
取一下平均数,读出会平稳一些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用2AD的变化量不是更大?1/250和 1/4000,

楼主:
我输入的4MA是没变化的

网友C:
恩还不错的问题

网友D:
我也正在学习.是不是通过FROM 读到K针上的安培数 4-20MA,然后将K1,K2,K3,K4,K5,K6传送到D单元中.然后通过我的温度,PH值的范围.通过程PLC的数值计算出你要的A转D的数值.有过路的好心人.说几句啦

网友E:
参考一下说明书好像可以用一个修补指令把它减一点吧

网友F:
    可以去翻一翻特殊模块手册

网友G:
看来你还没有搞明白模拟量吧,分辨率越高,误差就越小啊,精度也越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