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操作面板是否通用?

楼主(2009-01-05):
请教:安川变频器(616g5.676G5.G7.L7)操作面板是否通用,因无操作面板,无法显示故障现象及代码,有知道的老大请说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一个牌子的操作面板是通用的

网友B:
是通用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安川牌

网友C:
请问谁有安川616G5变频器的调试电缆?

网友D(2009-02-27):
不通用。尺寸不同,无法通用。

网友E:
型号不同,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