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硬盘后sp4无法安装

楼主(2009-01-05):
以前在贵站下载过一个STEP SP4版本,装在机上也好好的.前天因硬盘c\d分区出现坏道就重换了个硬盘,将旧盘里的东西拷到了新盘里,现在发生sp4无法安装的问题,请问各位大大有何良策.

网友A:
任何状况都会有屏幕提示~~您的难道就没有?
另外,您的Step是什么?Step7 或是Step7 Microwin?

网友B:
SIEMENS的软件目前还不存在挑硬盘的情况,倒是对操作系统有要求的。还有,如果是更新补丁程序的话,需要先安装原来的安装程序的,然后才可以安装更新的。

楼主:
不好意思了,提示我选择以前版本的目录.我把程序从一个盘移到另一个盘,就这样移来移去还是不行.后来想起来把SP6补丁先运行一下再运行SP4,结果成功了.谢谢两位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