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的延时如果有小数时间程序怎么写

楼主(2009-01-05):
如题。
PLC是接收上位机给定的时间,这个时间放在数据寄存器D1中,
程序可以写成 OUT T1 D1
如果上位机给定的时间有小数,小数部分就不能显示。应该怎么写程序呢?
手册上写的这种传动,整数部分放在一个数据寄存器中,小数部分放在另一个中,假如6.5
D1存放6
D0存放0.5
那这个时间延时怎么写列?
望各位赐教。

网友A:
1.不知你用什么上位机软件,有些可以设置虚拟小数点的,带一位小数时所设的数刚好就是100ms时基定时器的设定值了
2.上位机软件直接设定数据,比如6.5(S),在PLC里乘大10倍(格式转换)也刚好就是100ms时基定时器的设定值了

网友B:
整数部分放在一个数据寄存器中,小数部分放在另一个中,假如6.5
我也好像见过这种说法
请明白的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C:
路过,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你用ADDP指命试一下,也许有用的、
如ADDP D3 D4 D5
MOVP D5 D1
我没试过,你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