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5):
请问用GX Developer 7进行远程编程时要注意什么、。?怎么设置?!
比如说客服端有PLC专用调制解调器,已经和PLC连接了,那我们控制端是不是也要用调制解调器,??笔记本本身自带的RJ45端口能不能直接用啊 ?!!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RJ45?

您没有用过调制解调器?调制解调器上是使用RS232的,调制解调器之间使用的是RJ11的~~~

楼主:
没有用过啊。就是直接把电话线接本子上的电话接口,用本子自带的解调器能远程连接吗???

网友B:
本来也想学习的,怎么没有细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