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GX Simulator Version 6

楼主(2009-01-05):
目前GX Simulator Version 6仿真软件安装过程中<已事先安裝GX Developer(中文版>,出现 " MELSOFT共用部件安装程序无法启动本产品的安装处理中断."
导致无法继续安装.
请问该如何安装?

网友A:
首先要确定系统没有问题。有很多用的是GHOST版的精简优化过的系统,不行的。。。
安装的时候把别的正在运行的软件先关闭,有时候杀毒软件也会阻止仿真软件的安装的。

楼主:
我已關閉所有程式進行安裝但還是出現此狀況.
目前安裝是GX Developer V7.0,是否有關連?
請求協助解答?

网友B:
安装方法与GX develop的安装方法一样,先装环境程序Env,然后再装Simu,就可以啊

网友A:
如果是没有安装环境包的话,会提示环境包没有安装的,看楼主的提示,判断原因可能是操作系统的原因。GX-7.0中文版的是目前三菱很稳定的版本了,
但也不排除楼主的仿真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