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前辈们:三相异步电机的电源线全部接反,电机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2009-01-05):
三相异步电机的电源线全部接反(A接W,B接U,C接V,其中电机接线端:U,V,W.电源三相:A,B,C.),电机会出现什么情况?
多谢!

网友A:
没有事情的!就是电机转的方向不同了!也就是正反不同啊!

网友B:
没有事情的

网友C:
该怎么转还怎麽转。
改两相反转,
改三相不是负负得正吗?
所以该怎么转还怎麽转。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三相电源线全部接反,原来是怎么转就是怎么么转!

网友E:
没有其他问题的,只是电机的旋转方向问题的了!

网友F:
三相怎样接反,按顺序接反(ABC-CBA),实质相序无改变,电机转向无改变.若不按顺序接反(ABC-BCA),相序改变则电机转向改变.

网友G:
全部接反电机还是原来的旋转方向!!

网友H:
电机不会冒烟的啊

网友I:
无意义,什么都不会改变.

网友J:
楼主是搞科研的?
怎么接就怎么转的O(∩_∩)O哈!

网友K:
没事,照用

网友L:
没有区别,和原来一样

网友M:
一般主电源A ,B ,C对应电动机U,V,W是正转。如果全部接反。好像还是正转

网友N:
没有相对概念,三根电源线放到你面前,你说那根是A那根是B那根是C,所以不存在接反的事,只有先指定一根为A再指定一根为B,那剩下一根为C,接上后发现转动方向不对,才说接反了,

网友O:
不会有问题的如果少接了一相不会转接反了还是一样的会动的

网友P:
只是转向发生改变。其它没有影响。除非是重要的设备不允许电源相序接错。

网友Q:
只是电机的旋转方向问题 没事的.

网友R:
三相电,随便接的,不短路就行,改变任两根线,电机就会改变方向

网友S:
没有其他问题的,只是电机的旋转方向问题

网友T:
是电工都知道,还玩这个一加一等于几的游戏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

网友U:
保持原来的转向呀,什么也不会改变

网友V:
这个问题问得好!比如两台发电机之间或与电网不是靠转向相同就可以并网。。。。幻想从其他理论上变化很大。。。。。

网友W:
不缺相有短路就行

网友W:
看来你还要多学习

网友W:
有什么事大家共同解决

网友W:
我也是一个亲手

网友W:
刚进来没有多久

网友W:
也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X:
和原来的方向一样吧。试一下就知道了吗。

网友Y:
没什么关系,本来怎么转还一样!
wuqiabin

网友Z:
变两厢是翻转,变三相是原来的转向,没改变转向

网友AA:
都说得对啊

网友AB:
呵呵,看来是没入技校的吧?
若中间加变频,那怎么倒接电机都同一个方向转,
若没加变频,ABC——UVW接成BCA——UVW时,还是同一个方向。
CBA——UVW时,则倒转。

网友AC:
楼主,你的提问真有水准,是搞科研的吧???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AD(2009-02-07):
为何这么问?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AE:
该怎么转还怎麽转。
改两相反转,
改三相不是负负得正吗?
所以该怎么转还怎麽转。
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只是两相接反了,电机会反转的

网友AF:
引用 网友D:
三相电源线全部接反,原来是怎么转就是怎么么转!

网友AG:
请问楼主,你是星形,还是三角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