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5):
我装了个三菱软件,仿真软件也装了,创建了一个工程编好程序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仿真,请问各位如何操作呀?

网友A:
打开你编写的转换过的PLC程序后,点击【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就可以了。

热心助人!我刚刚按照你们的方法去作在转换的时候弹出这样一个窗口什么意思呀?--------------------------
Error
---------------------------
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
确定
---------------------------

网友B:
下载三菱GX Developer软件使用手册,看看便知了.
热心助人!我刚刚按照你们的方法去作在转换的时候弹出这样一个窗口什么意思呀?--------------------------
Error
---------------------------
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
确定
---------------------------

网友C:
把我的学习笔记第四章发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附件: 我的学习笔记.zip (503 K) 下载次数:68

网友D:
看看编程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E:
看见图片上的这个蓝色按钮了嘛,嗯,对了,就把这个蓝色按钮点下,就OK!你真聪明... ...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看来我还是要好好学习下才行

楼主:
-我刚刚按照你们的方法去作在转换的时候弹出这样一个窗口什么意思呀?--------------------------
Error
---------------------------
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
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