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9-01-06):
S7-200 CPU与触摸屏连接PLC程序工作正常,但我上载PLC程序后再下载到该CPU后,不能正常工作.,不知错在哪了.
变频恒压供水技术交流和服务,有各品牌PLC;触摸屏;伺服系统的编程及PLC通信学习视频教程交流:欢迎咨询.QQ:673950365

网友A:
对程序是否进行了改动,尤其是系统块端口设置。
一般下载程序只下载程序块,其他的去掉勾选部分!
=====================================
或者是你下载数据块的时候将所有参数都改为0了所以无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