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1-06):
我们用的程序中的一部分是
OPN   #IN5
      LAR1
      =     DIX [AR1,P#0.0]
这里的DIX是什么意思,能用DBX替换吗?如果不能,区别在那里?谢谢!

网友A:
共享数据块称作DB,背景数据块称作DI
DIX自然就是指背景数据块中的位了~~

如果您彻底搞明白什么叫背景数据块,什么叫共享数据块就会明白是否能替换了~~

楼主:
背景数据应该是直接属于某功能块,如DB99与FB2相对应,可我在程序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FB块,但在程序中可以找到DB99.DBX3.0等,我就想不通了?

网友B:
调用FB2的时候,DB99同样会更新并保存相应的数据,同时能使用DB99.DBX3.0有没有好奇怪的?至于你找不到FB块,那就将程序上传。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楼主:
我们正在使用的程序:
SET
      SAVE
      =     L      2.1
      L     #IN2
      L     #IN1
      T     #TEMP6
      TAK
      T     LW     4
      TAK
M001: L     #TEMP6
      L     LW     4
      <=I
      JCN   M002
      L     #TEMP6
      L     2
      *I
      ITD
      L     L#8
      *D
      OPN   #IN4
      LAR1
      L     DBW [AR1,P#0.0]
      L     W#16#0
      <>I
      JCN   M003
      L     #TEMP6
      ITD
      L     L#8
      *D
      SET
      OPN   #IN5
      LAR1
      =     DIX [AR1,P#0.0]
      JU    M004
M003: L     #TEMP6
      ITD
      L     L#8
      *D
      CLR
      OPN   #IN5
      LAR1
      =     DBX [AR1,P#0.0]
M004: L     #TEMP6
      L     1
      +I
      T     #TEMP6
      JU    M001
M002: CLR
      A     L      2.1
      SAVE
      BE
请帮忙解释为什么同样是打开#IN5,在M001中使用DIX [AR1,P#0.0],在M002中却使用DBX [AR1,P#0.0]?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正在使用的程序:
SET
      SAVE
      =     L      2.1
      L     #IN2

因为这段程序来自于FC或者FB,其IN引脚可以接驳DB也可以接驳DI,因此在程序中需要对该引脚所接驳的对象进行判断,如果是DB,那么启用DBX,否则启用DIX

以上

楼主:
终于明白了,谢谢!辛苦了!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