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 与S7-200

楼主(2009-01-06):
请问组态王可以和USB-PPI的PLC进行通讯吗?
目前有什么软件支持USB通讯啊?一定是串口啊?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多多挣钱 好搞对象

网友A:
组台王支持USB的,不过你是西门子原装的USB/PPI电缆?还是其他国产?如果是后者,一般都是虚拟出来的串口,而不是USB口,你需要选择的是COM口的配置。

楼主:
也就说 无论国产还是原装都可以使用的了?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多多挣钱 好搞对象

楼主:
好像不可以 今天下午尝试了 通讯一直不能成功!
国产电缆,虚拟的串口在STEP7下是COM3
但是在组太王中 测试始终不成功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多多挣钱 好搞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