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电符号和触点形式

楼主(2009-01-06):
继电器
线圈在电路中用一个长方框符号表示,如果继电器有两个线圈,就画两个并列的长方框。同时在长方框内或长方框旁标上继电器的文字符号“J”。继电器的触点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把它们直接画在长方框一侧,这种表示法较为直观。另一种是按照电路连接的需要,把各个触点分别画到各自的控制电路中,通常在同一继电器的触点与线圈旁分别标注上相同的文字符号,并将触点组编上号码,以示区别。
继电器
的触点有三种基本形式:
1.动合型(H型)线圈不通电时两触点是断开的,通电后,两个触点就闭合。以合字的拼音字头“H”表示。
2.动断型(D型)线圈不通电时两触点是闭合的,通电后两个触点就断开。用断字的拼音字头“D”表示。
3.转换型(Z型)这是触点组型。这种触点组共有三个触点,即中间是动触点,上下各一个静触点。线圈不通电时,动触点和其中一个静触点断开和另一个闭合,线圈通电后,动触点就移动,使原来断开的成闭合,原来闭合的成断开状态,达到转换的目的。这样的触点组称为转换触点。用“转”字的拼音字头“z”表示。

网友A:
,讨论什么呢?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复习一下

网友C:
什么意思呀?

网友D:
这个叫发已经老了。继电器用KA表示。H,D,Z用a,b,c表示了。楼主是用“继电器”的链接做广告吧。

网友E:
楼主原来老国标,现在用KA,KM国际通用。

网友F:
瞎整,都什么年代了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G:
楼主原来老国标,瞎整,都什么年代了。现在用KA,KM国际通用。

网友H(2009-02-09):
呵呵,我们一般用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