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 plc 全系列介绍 详细点

楼主(2009-01-06):
主要说说各系列的区别,比如大,中型主要型号区别在哪里,
比如对应三菱Q系列Q模式的是哪一个?
不要把大中小型号简单列表哦,也可以只选出两个举例。
主要是大中型的,我觉得型号比较乱。

网友A:
不能简单对应的,兄弟。欧姆龙的只有CP1H的比较好用,性价比也高,其它的还是用三菱的吧,实在要用的话,建议看看样本手册。

网友B:
不在大小
关键是不是满足需要
从可扩展性、功能性、精度等方面有很多不同的

网友C:
觉得比较乱就对了~~,因为对于欧姆龙这个后起之秀来说,与三菱,西门子这样品牌正面争夺市场明显不占任何优势的~~
因此纵观欧姆龙的PLC型号,性能,都是介乎于三菱两个系列产品之间的。
比如cp1h,它会比传统的三菱FX2N性能优越,却要低于三菱的FX3U,但与FX3U比起来,价格却明显占据优势。
欧姆龙如果不在夹缝中求生存,恐怕早被人……
以上

网友D:
原来这样啊,我一直以为欧姆龙还是不错的啦,看来我错了。不知道施耐德和西门子应该排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E:
各位,用PLC还要看它的行业特性哦,比如电镀行业基本所有的大型设备商都选OMRON的,每种PLC都有其各自的生存空间的

楼主:
cp1h我用过,性能还不错。喜欢OMRON的800服务
现在用三菱Q系列低端,感觉配置老了。

网友F(2010-05-11):
CP1M
CJ1
CS1从小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