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 Designer2 C Ver2.33 触摸屏编程软件用于VISTA

楼主(2009-01-06):
我用的GT Designer2 C Ver2.33 触摸屏编程软件在台式机上一切正常,(操作系统是XP)。我的笔记本操作系统是VISTA,请问GT Designer2 C Ver2.33 触摸屏编程软件还能正常使用吗?(我已试过,plc编程软件Gppw8.2版本可以在VISTA中正常使用的)请高手解答我其是否兼容?
肥仔米

网友A:
没有试过,不过有很多VISTA不兼容的软件,试装一下,看看怎样吧,如果是行的,请发贴

楼主:
我那头有时间试一下吧

网友B:
哪里试过啊 ??

网友C:
GT Designer2 C Ver2.33用于VISTA我装过,是可以的。具体和设备连接我还没有连上,因为设备有密码,我还没有解开
下载积分:+2(wsandlqj) 热心助人!

网友D:
可以,我用过。
下载积分:+2(wsandlqj) 热心助人!

楼主:
太好了。我也装一下试试

网友E:
我试行ok

网友F:
GT Designer2-C Ver2.64在VISTA可以安装的.
只是USB驱动安装起来有点麻烦.

楼主(2009-02-22):
我装好了,可以兼容的。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