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P以前可以连的上的,现在怎么连都连不上

楼主(2009-01-06):
我的GP以前可以连的上的,现在怎么连都连不上
型号是477r
换了编程电缆也连不上

网友A:
現在連接時人機現象是?軟件錯誤狀態是?

楼主:
学习版主
错误状态是GP没有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版主
错误状态是GP没有响应
那人机了,是变成黑屏了吗?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
没有,还可以工作的,不过一起把编程软件装在c盘的,后来把他装在d盘了
发现不行,有装在c盘,还是显示GP没有响应

网友A:
你進入離線模式然後選擇轉換傳送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