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下忙,威纶MT6104跟电脑怎么连接?谢谢!

楼主(2009-01-07):
第一次用这个型号,不知道该怎么连接电脑上传下载程序。按以前MT500系列的接法连上不好用,着急。。。软件是EB8000的,
哪位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按说明书上是
屏7------3 PC
8------2
5------5

楼主:
通讯的时候要设定IP地址吗?

网友A:
比较方便的办法是找卖你触摸屏的人要一根
不管是威纶还是EVIEW还是三菱,买屏送线是应该的

网友B:
可以用以太网口进行程序下载,有问题加QQ358528057解答

网友B:
用以太网的是80104T,刚才看错了哦

网友C(2009-04-28):
我也很急啊现在正用呢,没有网线接口,用U盘传,现在想改动触摸屏,又传不上去了。
真是急死了,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D:
可以用USB线传

网友E:
只能用U盘上下载,如需要技术帮助QQ:87230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