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

楼主(2009-01-07):
一直以来一直搞不懂组态是什么意思,百度说组态就是用应用软件中提供的工具、方法,完成工程中某一具体任务的过程。我朋友说组态就是设定初始值,有点明白,又有点不明白。照我的理解是用组态软件设定初始值?可是很多东西S7-200不都是可以直接设置吗?还有那些值要设置啊。希望高手给解答写。。谢谢

网友A:
比如说一些工艺参数是需要操作人员来设定的,你总不能搬台电脑装上各个厂家的编程软件,让操作人员自己找到参数地址将其改过来。
所以,设备上装有操作面板、工控机等HMI设备,将所有需要设定的参数通过各种画面表现出来。
而为这些HMI编程的过程,叫做组态。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没有懂当然不知道
我断定你根本就不是干我们工控这一行的
没有必要问这样的问题

楼主:
那我知道了,以前用过,只不过一直以为是和触摸屏一样的产品呢。。谢谢SJM213.

网友C:
说得简单一点, 硬件对应组装, 软件对应组态

网友D(2010-04-23):
说的不错,嘿嘿,又学习到一点东西,